楼主(2007-05-20):
线绕转子电机调速用电阻器是如何选择的(就是那种起重用的电机),谢谢大家了

楼主:
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

网友A:
额定电流、功率、耐压、阻值等

楼主:
首先感谢GUOST,问题是我还是不明白以下几点:
电压是如何算的,因为它没有外接电源,应当只有感应电压
或者是定子电压,那就是380V
功率是指电机的额定功率吗?
我想问的也就是阻值应当如何确定,是越大越好吗?
额定电流在电机外壳上有数据吗?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B(2007-06-21):
绕线式电机要看电机的功率
再选择与之相配的电阻箱(成品)
按照接线图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C:
用频敏变阻器,型号大约是BP-100,后面的数字就是你要用的电机的功率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了

网友D(2008-03-03):
看了半天也没有看明白.

网友E(2008-06-09):
那玩意我有维修过,但是参数我忘了,难道你以前没参数吗

网友F:
[求助]
绕线式电机转子用电阻器允许在百分之40长期工作时不发热,应怎么选择?

网友F:
绕线式电机转子用电阻器允许在百分之40时长期使用不发热应怎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