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类型的断路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5-20):
我是新手,请问这两种类型的断路器有什么区别??分别在什么情况下用。

网友A:
接线端子不同其他应该一样的吧,

网友A:
除了接线端子形式不同其他应该一样吧。

网友B:
后一种的载流量和分断能力都要比前一种强

网友C:
我认为下面的安装了过流脱扣器

网友D:
经过的额定电流不一样吧

网友E:
跟本没有区别

网友F:
上面的断路器我们俗称,小型断路器,下面的是塑壳断路器
小型断路器的分段能力为6KA,塑壳的分35KA.50KA

网友G(2013-04-23):
一个是微型断路器。一种是框架式的塑壳断路器。第二种分断能力更强。还可以加装欠压。分励线圈。辅助触点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