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烧坏了!!帮忙分析一下原因。(有图片)

楼主(2007-05-20):
三相异步电动机,18KW。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
最左边的一相烧坏了。

网友A:
接触器的接线桩烧这个样子了,一般是这个线桩的接触不良造成的.
http://hi.baidu.com/
蒙毅

网友B:
应该是接触不良问题,不过为了安全起见,也要检查一下电机和相关电路,99%都是因为接触不良。

网友C:
线桩的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D:
不敢妄下结论,因为我知道它的电源用于何处!

网友E:
工作要做好
钱也要挣

网友F:
接触不良,压线松动

网友G:
三相不平衡,干吗没热保护?

网友H:
在看不清你的接触器型号的情况下分析:
1、线桩压得不紧
2、线有些细
3、接触器是5011还是---? 5011的在实际应用中控制15kw的都有点小了
4、选的接触器型号有问题,看图片好像是CJX2或是同类代换产品,这种接触器属于体积缩小版的,同种电流规格的接触器--CJX2--的触头比其他型号的要明显的小,实际应用中该型号接触器比CJ20-系列故障率高出很多很多!!连CJ10-系列的都远远不及,该型号接触器是仿制的国外产品,但是国内的生产厂家忘记了国产的原材料质量不达标!!!所以生产出的这种产品质量不太好,建议更换CJ20-系列接触器

网友I:
接县松动. 要定期维护才行

网友J:
这是施耐德的LC1 -D6511
电流65A
接线段子松动造成过热造成

网友K:
触点疲劳、型号与电路不匹配,一般情况是选小了。我碰到过几次

网友L(2007-06-24):
接线头都生锈了,应是长期接触不良 发热导致

网友M:
可能是接触不良,也可能选型不对

网友N:
楼主们回答的都不错,我搞了快十年的维修电工.你拍的图片也太模糊了,让大家咋给你说,你是故意考验大家?

网友O:
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的接线桩烧这个样子了,一般是这个线桩的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Q:
压线松了,打火引起的

网友R:
应该是接触不好造成的

网友S:
1有可能进去了铁销  和接线相连造成发热     2 .生疏受潮发热  3.没压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