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案

楼主(2007-05-20):
我是个菜鸟(不是新手)。
想知道控制一个水平移动的有轨小车(惯性挺大),要求在0~200M内实现各个固定距离(如1M,2M,4M,....)的高速(100+M/min)运行,并且实现精确定位,运行过程还要求平稳,该怎么选择控制方案啊
说的有点乱,要求有点多请包涵

网友A:
PLC+变频器就可以搞定了吧,有这么复杂吗?
当然程序上肯定要考虑制动刹车吧,我想和电梯差不多啦。

网友B(2007-06-20):
[建议]
用调速电机  再用plc和变频器  在你要求的停止点之前安装检测的接近开关之类作为检测减速调节平稳性及实现精定位之用应该没有问题 具体可以联系我   哦  我也是刚入门    希望有幸和大家讨论谢谢 !

网友C(2007-08-13):
用速度传感器和变频器加PLC就行

网友D:
用PLC控制就可以啊,最好再加个速度传感器.

网友E:
PLC+伺服电机

网友F(2007-12-02):
光用PLC和变频器是不行的,除了上述两样东东外,还需要使用精确定位的组件,目前往复运动物体精确定位的最好组件是编码电缆.

网友F:
我想你可能是用在焦炉的四大车上的吧

网友G:
调速电机  再用plc和变频器  在你要求的停止点之前安装检测的接近开关之类作为检测减速调节平稳性及实现精定位之用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