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0):
我用的是CJ1M CPU11
用的是远程端子模拟量输入模块,DRT2-AD04,用的是4-20mA输入,在初始状态时,采集的数据变化幅度较大,如何能使采集的数据稳定显示。

网友A(2007-08-16):
平均值处理

网友B:
先检查一下模拟量没采入之前是不是变化很大?这个变化是什么引起的,找下原因

网友C:
气动薄膜阀调节不好

网友D:
二楼和三楼的都有道理,建议都要做,因为信号不稳定可能有干扰源(可以用信号金属屏蔽接地),要么就是连线不好等很多原因,如果实在找不出原因,只好取平均值了,但是那样会牺牲系统的响应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