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0):
我要生成多条折线,请问如何根据点来画折线呢?用哪种脚本对直线控件加以控制来达到这种效果?
步骤和思路:
一、新建第一条折线
二、建第一个点
三、输入第一个拐点,得到第一条直线
四、输入第二个拐点,得到第二条直线
五、输入第N个拐点,得到第N条直线
六、第一条折线结束

重复第一步到第六步新建第二条折线

在做直线过程中,WinCC的坐标是从上至下、从左至右;而我们实际需要的是从下至上、从左至右。
请各位给点思路。

楼主:
请问在这里实现困难吗?

楼主(2007-09-09):
诚心求助。

网友A:
挺麻烦的哦。。。,点是你自己建立还是用脚本自己建立?我想点只是个拐点而已建不建应该没关系吧?

网友A:
你要编个脚本把一段线的首尾坐标求出来,应该就好做了

楼主:
我已经有两个点的坐标,如何编辑脚本画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