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0):
分段控制几段电路,也就是第1段先通电,延时一段时间第2段通电``如此,请高手指教

qifucun@163.com

网友A:
给每段电路加一个触发控制位,需要哪段电路工作的时候就触发相应的控制位,也就相当于加了几个内部的启动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