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0):
我帮朋友设计一个电路,要求用:压力式温度仪表WSSX-100,超温报警
                    电接触液位控制器UDK-101,液位过高或过低报警
                    磁电式电接点压力表YXC-100,压力过高或过低报警
我没用过这几种仪表,还没有买实物,不知这几种仪表的输出触点的形式,是常开还是常闭,有用过的朋友能否帮个忙,谢谢!

网友A:
这都可以选择的,你要什么样的就可以选择什么样的

网友B:
这几个表都是常用的控制器
第一个是双金属温度计,指针显示,温度过高后报警,触点是常开
第二个是磁浮球液位控制器,根据你的要求长度、大小、触点类型都是可选的,个厂家型号不同所以不号分辨你的型号是常开还是常闭
第三个是电接点压力表,根据你设定的范围超过以后触点闭合,触点是常开
这及个仪表的价格都很便宜,每台大概在1,200块钱左右
不明白打电话问吧
0535-2161136     张工    13780942963

网友C:
压力式温度仪表 ? WSSX-100?

这个型号根本就是双金属温度计的嘛!

网友C:
都照常开的设计即可~~
除非特殊订货,这些东东设计一般都是常开点,动作时闭合

网友B:
磁浮球液位不一定都是常开
比如他的报警接的水泵,那他可能是常闭,当液位超范围以后打开,电动机停止运转,当液位下降,水泵开始加水到指定液位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