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0):
以前用传动装置,都是先启动,再使能,停车时都是先停止使能,再停止装置;这两天用590发现个问题,如果先断掉使能,电枢和磁场的的脉冲就立刻被封住,电机就会自由停车,如果使能不断,而是通过停止装置来停车,就会按照设定时间停车,由此,我再想两种启动顺序,和停车顺序的好处和弊端,(我想,先启动装置的话,可以先检测一些故障,然后使能,安全上会好些;停车时如果需要紧急制动的场合,一般都配有刹车装置,可以断掉使能,在需要按照设定时间停车的场合则用停装置的方式停车),不知道大家一般都是怎么用的,会不会有飞车的危险?希望大家把各自的经验说说.

网友A:
应该是启动在先,使能在后,退出时反其道而行之,使能在先,停止在后。

楼主:
那么如果使能在先,启动在后会有什么不利的影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如果使能在先,启动在后会有什么不利的影响呢
没有任何不利影响,这样做还不如把使能信号常置1呢。岂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