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0):
用6RA24驱动器驱动一个直流电动机,请问可以在驱动器与电动机间加一个直流电抗器吗?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电机,z2的一般都要加,z4的可以不加

网友B(2008-01-13):
z2,    z4电机的区别

网友C:
Z2的是很老的电机了,加不加最好以实际调试结果来定,如果电机运行稳定,加减速特性好的话就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