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1):
现场用的400冗余系统,系统现在一直在运行,现在我发现其中有一FB块程序需改动后在线下传,请问一下下传FB块对其他程序块的运行有没有影响?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如果FB块中, 你在改动中增加或删减了"形式变量", 例如" #start (in), #running(in_out), fault(stat)等等".

这样一来, 你肯定要重新生成该FB块的背景数据块DB. 在下载FB, DB的时候, 原先的背景数据块DB的数值会被清除. 这一点, 你要格外注意!

楼主:
我增减变量,只是改动程序逻辑,而且我下载的时候也只下载FB块,不下载相应的背景数据块DB,我知道下载DB块的话DB里面的变量都要初试化,只下载FB块的话应该不会吧?

楼主:
我不增减变量,只是改动程序逻辑,而且我下载的时候也只下载FB块,不下载相应的背景数据块DB,我知道下载DB块的话DB里面的变量都要初试化,只下载FB块的话应该不会吧?

网友A:
如果你不增减变量,只是修该程序逻辑,并且你下载的时候也只下载FB块, 肯定是没问题. 你就放心地下载该FB块吧!

楼主:
哦,好的,谢谢了哈

楼主:
已成功下载,这次记住了!

网友A:
成功下载, 问题解决, 可喜可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