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求教

楼主(2007-05-21):
我公司有一台FANUC21i系统,“参数可写入”项现不能输入(不论你怎么输,都是0),其它几项都可修改。是被别人锁住了吗?请高人指点。

网友A(2007-10-14):
不能修改PWE,  可能是将设定画面的3292#7改为1了,

把此参数改为0,应该 PWE就可以改写了 。

网友B(2008-04-28):
436报警怎么解决

网友C: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怎么没有回应呢?

网友D:
各位。。我 是新 学员。。
想问 问 P 。Q 在程序中 有 什么作用 各是什么 含义??
谢谢!!!!

网友E:
回复3楼:   436报警怎么解决
什么系统?详细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