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1):
我是分布式系统,300和几个200组成profibus系统,当有200断电时,300会检测I/O错误,调用OB122,并生成诊断信息,我现在是想把300的诊断信息直接送到wincc显示,最好是在最前端弹出消息界面。另外就是在OB122里填写什么程序,可以判断哪个从站异常等。
哪位大虾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A:
Step7和WinCC之间诊断信息可以通过建立wincc和step7之间的系统连接完成。通过对下位信息的编译,将系统变量自动上传给WinCC。在按照WinCC的时候可以选取相关选件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