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1):
我通过以态网用OPC协议连接别的电脑4个月期间遇到2次那台电脑上的数据消失,那台电脑原来使用的是DP网络。
数据消失后把网线拔掉就正常了,这是为什么?
会是网线干扰了DP网络的数据吗?

网友A:
电脑上的数据消失跟网络状况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你所指的消失是从OPC Server中取不到数据还是什么?

如果可以就用ethereal截取报文看,收发是否正常.

楼主:
我说的消失就是我连接的那台电脑上的数据时有时无,他用的网络是DP网络

楼主:
我查看了那台机子WINCC的诊断报告,上面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只显示有一个新建连接连接不上,没有说明为什么连接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