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7-05-21):
现在我们有个项目,在现场配线时,开关量与模拟量信号的传输想用同一根多芯屏蔽线进行传输,不知这样十分存在干扰问题?
  请求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模拟量是电压还是电流信号?
开关量是DC24V还是交流的?
距离有多远?

网友B:
影响肯定是有的,要看信号的方式和大小,以此来判断影响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