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1):
一项目,采用西门子MM430变频器,具体型号是:
6SE6430-2UD38-8FBO
现用在罗茨风机控制上,电机是90KW,现在有如下问题:
当风机启动时,变频器上显示只有9HZ左右,频率再也提不上去了,看报警提示好象是输出电流超了(原本参数设置时默认就是可以超负120%)。
将风机的排空阀打开,频率能上至13HZ左右,还是提不上去。
将风机出口的一个安全阀打开(这个出口口径较大)变频器能达到50HZ最高速。

但是,这样长期以这种“曲线救国” 的方式来启动风机也不是个办法啊,请教各位: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变频器控制电机不能正常启动?如何解决?不胜感谢!

网友A:
罗茨风机是恒转矩负载。因此选用MM430本身就不是明智之举,应该选用MM440,采用恒转矩控制模式。另外,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必须大于或等于罗茨风机电机的额定电流,只有这样,才能实现100%恒负载运行。MM430是针对变转矩控制的,针对恒转矩负载不是强项。哎。

楼主(2007-12-22):
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
现改用MM440并选择的是125KW的变频器
已能正常工作

网友B:
440用110KW就足够了。

网友C:
针对不同的负载性质,变频器的选型很重要。可是很多人在选型时根本就不考虑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