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1):
系统简介:一个开环控制系统,1个SEW的变频器(3kW)带2个交流电机,电机A是2.6kW,电机B是0.37kW(额定电流1.15A,Y接,380V,1415rpm),每个电机前端都安装了热继电器,电机A的是3.7~5.5A(设定在5.2),电机B的是0.8~1.2A(设定在1.2)。

故障现象:电机B在低速25Hz长时间运动或者频繁点动时,B的热继电器就保护,观察变频器输出负载为20%,用钳形表实测电流为1.3A左右,怀疑机械故障,脱开负载后依然过热保护,且输出电流基本不变(负载很小,几乎可以忽略)。提高转速到50Hz,变频器输出降为14%,电流为0.8A左右;提高到55Hz,变频器为13%,电流为0.7A作于;降低到15Hz,变频器为25%,电流为1.5A左右。

这个现象正常吗?如果正常原理是什么?不正常,则如何调整?

网友A:
关键是那个热继动作了?就有钳表卡那个贿赂的电流,注意,钳表不能使普通的,要使带谐波分析的,否则测不准50Hz以下频的电流。不要去量总电流,没用。

网友B:
把热继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