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题!

楼主(2007-05-21):
omron  cs1G主机上传程序,打开编好的程序,先不上传点自动在线,为什么提示所选端口不存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提示无法连接呀?我又没连线,怎吗会出现端口不存在呢?

网友A:
检查COM1是否存在

网友B:
上面一个师傅,请问你的联系方式?
很想请教你一些问题。
我的QQ:290902332

网友C:
先设置端口。

网友D:
编辑好的程序因为内部有以前使用的端口号,你现在使用的计算机可能没有这个端口,所以会弹出端口不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