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1):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请大家来指导指导!!!!
     我在现场调试中遇到 下列问题:
     原系统是 :
              用的西门子的6SE6030(原以为是变频器,现在证实是伺服控制器)带西门子
              的三相永磁电机1FT5132-0SC76-2 (No=70/90  Io=43/59A  389 Y
                     2000 转  60/100K)------60/100K谁解释以下???

      问题是:1。 1FT5132-0SC76-2 的参数那位高手给于提供(主要是:输入电压,
                        额定频 率,额定功率等)------是否用时无需提供? 我看到一款
                         南韩的永磁好像如此。请指导指导!!!

                  2. 而6SE6030 西门子已在97年停产,先无替代产品(西门子总部咨询结
                       果)看那位熟悉它的参数中有无电机的参数,给于指导指导!!
                      如6030是伺服器的话它却可以用来驱动普通的异步电机----这是我看到
                        的实际情况,是否有下列的结果:

                              伺服器可带普通电机!!! 而变频器不能带永磁电机!!!

                  3. 对于永磁电机是否可以做普通的异步电机用???   也就是我是否可以用
                      MM440的通用变频器来带动永磁电机。

                        我现在实验的结果是:           11KW的MM440
                                 1.   设置是: 400V  70 HZ   V/F 控制     有制动电阻
                                        测试:   6HZ 时就过载,50A  32V
                                 2.   改230V 后   频率加到35HZ 的电流  17-18A以下
                                      我这样做是否可以用???? 它的危害???

                   注:原系统的实测参数:   设置额定85HZ
                                   55HZ时的转速  1260       电流 14-15A    电压320

                       要请教的还有:

                                  无论是永磁/变频器 为什么给电机同样的电压时电流

                                   的差别有这么大????(须注明:这种电机的
                                     接法只有一种Y,而且结构上不能改变!!)

                 现情况已影响到工程成败!!!   急请高手指导!!

                 PYGHLX@163.C0M

网友A:
永磁电机的调速,需要特殊的变频器。他与一般的交流电机数学模型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