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1):
一个普通的电热电路,三相,采用星型接法,如果其中一路的电热丝断了。。用什么方法能检测出来。。。然后报警!!

     有高手知道的把方法说一说。谢谢了

补充一下。。。这个电路采用可控硅控制A,C相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现在好人不多了!

楼主:
哎!现在才11点多。。。怎么人都睡觉了

楼主:
在顶顶  要不下去了  命苦 自己的帖子自己顶

楼主:
自己的花儿自己浇哦

网友A:
相当于三相电机一个绕组烧断啊。万用表欧姆档一笔接公共端,另一笔逐个量吧。或者通电(时间不要太长哦),钳形表卡电流。

楼主:
我不是这个意思了  我是说能不能做一个报警电路  ,用什么电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啊   没有说清楚!!!

网友B:
加一个JR36热继电器,他有电流不平衡动作的功能,但反映较慢

网友C:
星点对地串一个继电器,当缺相时星点对地有电压,继电器吸合.

楼主:
楼上老兄的方法。我也想过。。可是这个星点对地电压,,是 不确定的呀~
该用什么样的继电器,。。多少电压的不好办!!!!
 加电流继电器   好像成本大了点,,我这个电路电流有100+。。。而且有5组
要加5组大电流电流继电器。。。不大划算!
  看来只能用比较间接一点的方法了。。。。用现成的温度表测量温度。。温度下来了就报警吧!!
  大家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经济,,简单的最好啊!

网友B:
用电流互感器测量,输出整流,取样,控制三极管--继电器---

楼主:
还是  1213712137  老兄的点子多、、功力深厚。。。谢谢了

网友D:
我给你一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买一个小型电机保护器,它上面有缺相保护,一但缺相就有信号输出,外接一个电笛就OK了.

网友B:
楼上的,挺好

网友B:
楼上的,有个小问题,
我这个电路电流有100A。。。而且有5组
你说得东东不大好办吧?

楼主:
电子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空白页。。本来我就不是学这个的,现在干上了这行。。总感觉自己太多东西需要学习。。。真是太多了 !!!

谢谢1213712137老兄的帮助,不知道你是学什么出身的?

网友B:
家里蹲大学,摸索专业, 哎! 自学的

网友D:
楼主我想知道你的加热设备,断其中一组的一相是多大功率.我再帮你想想办法

网友E:
测试的方法很多,可以监视线路点电流电压量来判断电路的工作情况,至于报警电路那是另一回事,如果这个就不会,说了你也不懂,不如花点银子请人设计,你拿去接上通电就行了,既省事有漂亮。

楼主:
楼上的真是高人啊??

真是牛。。。。。。。。。。牛大了             要成本控制你知道吗,,没看清楚内容就不在那吓搅合
                 有钱了谁都会做,PLC监视电流      起码银子2000+你老板给你100银子,你也去这样做吗??

 我不懂,所以才来问问高人,可是你这个高人也真是太差劲了!

网友F:
从中心点引出一条线,把他接在220V的灯上,如果灯变暗或不亮则说明有故障了

网友G:
楼上的你到底真懂还是假懂呀,在中性点上加个灯泡有作用吗?这是纯电阻电路,你说三相电阻负载有一相断相了,中性点的电压有变化吗?

网友B:
你才是牛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