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铭牌问题

楼主(2007-05-21):
很多电动机铭牌上都有如下数据  我只举个例子 功率 25/28/35 KW  电压 380/380/380 V  电流 ../../..A
请问下为什么会有3段数据  它额定功率到底是多少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什么样的电机,我怎么没见过呢

网友B:
我也举个实际例子
交-直-交调速同步电动机:
铭牌上有如下:7500/7500/8625 KW   3100/3100/3100 V   1425/1430/1642 A
14/28/14 HZ 接法Y
请问这些为什么都是三个数字 三个数字分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关注了 好像是变频电机的各个频率等级的参数  是哪家的同步电机??

网友B:
上海电气集团电机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