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2):
一台卷扬机,原先电机是三相380V,刹车线圈也是380V,后用220V供电,电机换为220V,线圈未换,通电后刹车线圈不能吸合,厂家说可以使用,从单相电机供电,叫他们提供电路图,他们说没有,有谁知道?个人认为应该是不正规的.

网友A:
假如是小功率电机应该没有问题(接线稍微改动一下,再加一电容)!但刹车的功率可能不够(根据你应用的途径来看建议你三思而后行)!

网友B:
不能用!因为电机断电后,才刹车!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卷扬机应该是停电后线圈没电刹车.通电后线圈吸合脱开刹车.

网友B:
那就能用!还讨论个屁!

网友C:
刹车线圈原为380v,改为220v,功率肯定降低了,所以吸合不了。也要换成220v且功率相同的。
二楼的我猜想他是说380v电机改单相220v供电,但你已经有了220v的电机,所以没必要改了,因为只适合小功率电机,改了后会降低输出功率,而且不适合卷扬机这类负载。我改过一台搅拌机,而且搅拌的是清水加易溶粉末。

楼主:
厂家说刹车线圈不用换,从单相电机内某处为380V刹车线圈供电,他们说有人接过

网友B:
电机不是有两个绕组吗,不要接公共线,把另外的两根线引出来就是

网友C:
因为单相电机是由电容移相启动的,难道在电容后面取一路电?这行得通吗?好象不能形成回路。楼上的方法依据何在?

网友D(2007-10-20):
我想也不可以线圈的功率也不是很小啊?

网友E:
刹车线圈只要通电把盘刹打开就应该行了把,用两组线圈加一个电容就OK了吧

网友F:
将刹车线圈圈数减少,

网友G:
电压降低了,为了保持交流电磁铁的吸力-或称安匝数,可以减少线圈圈数,但必将引起电流增加-线径当然也要增加,所以线圈必须重绕。

网友H:
如果有运转电容,那么在电容两端取线,此电压约为38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