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2):
向各位大虾求助,我用台达与深圳三凌文本做了个程序,都能下载但是就是两个之间无法通讯.还有怎样才能在文本上显示实时产品数量,

网友A:
在文本上显示实时的数量,只要上面的控件显示PLC数据区域就可以了,PLC的数据区域是实时变化的。

网友B:
连线不对 或者通讯参数不对

网友C:
可能    连线不对 或者通讯参数不对
台达总代理。         周吉余           13914909601      QQ3834824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