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2):
在线的那位了解永磁电机的运行结构,它和普通的电机在运行上的差别??

   为什么不能把输入直接接到电机上??它能做普通电机运吗??

    我现在想用MM440的变频器来驱动永磁电机可能吗??   要怎么做才可以???

网友A:
永磁电机的变频驱动,要特殊设置。

西门子的6SE70变频器有这个功能,先找本资料看看,然后再使用。

所以永磁电机不能使用普通的变频器,是因为永磁电机的励磁已经建立,而普通电机,需要有励磁电流,这两种电机的数学模型不一样,一般的变频器没有对永磁电机建模的功能。这就是永磁电机变频驱动的特殊性。

楼主:
我用过6SE7022(VC)这是一个工业级的变频器带矢量的,但 6SE70 同系列的伺服器(MC)
的没有用过,你用过的话请你指导以下 是否 可以带 1ft5132-0sc76-2-z 的这种电机???

楼主:
我请教,看资料 好像伺服器可以驱动的伺服电机是有对应的关系!!

你能告诉我 MC 6SE70是否是PX 6SE60 的升级  它的对应电机具体是那种?

那一种的伺服器可以驱动 1FT5132-76 的永磁伺服电机,6SE60的升级替代品是什么???

好像6SE6030  1FT5132 早已停产!!

网友A:
你为什么不咨询西门子自动化与驱动集团的技术热线?哪里是官方的技术支持部门呀。永磁电机的变频器我没有接触过,只是听说,设置上(电机建模)有些技巧,先发个服务请求试试。

楼主:
我的朋友!谢谢你!!
   这些老型号的东西都咨询过西门子北京总部,多是年轻的,这些实践没多少人做过,他们的资料里也没有存储。具体的理论上也讲的不是很清除,我们咨询的西安交大的老师,说是理论上普通的变频器可以驱动异步伺服电机,但驱动同步的伺服电机不行。伺服器可以控制普通的电机。(这一点我发现德国一台设备有用,已运转4年多。6SE6030  伦茨的电机)具体参数还要做实验。
    实在不行我打算换变频调速的电机。
    还想麻烦你介绍一下永磁伺服电机的原理方面的资料,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