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手吗?

楼主(2007-05-22):
想向各位高手请教一个问题,在OMRON中怎样设置网络
有高手的话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A:
首先,楼上的仁兄,你问问题就先把问题说清楚点了,你所说的网络是那一层的网络,是PC和PLC连接还是PLC和PLC之间的网络?,是controlier link  or sysmac link?还有就是你所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和你组网的模块是什么,这些问题你都没说清楚,怕是神也难帮你了!

网友B:
哈哈  问题难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