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2):
我是西门子S7200的初学者,有一个简单的问题请教,我在用顺控指令编程,在顺控的第一步我把Q0.0置位.2秒钟之后用SCRT激活第二步,然后用SCRE结束第一步.请问程序在执行第二步指令的时候,第一步里面的Q0.0还有没有电?

网友A:
这个就看你是不是给Q0.0置 位了么,要是给他置位了的话它仍然是通电的,你要它断电的话要给他复位,如果没有置位的话那你激活了第2步,然后用SCRE结束第一步,那么他就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