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2):
请问西门子 s7-200的step7下编出的梯形图有没有简单的办法转成图片形式??

楼主:
另外 有空的大大再帮个忙
小弟毕设5层电梯控制,导师没给任何详细要求.........
如果可以的话
想在这里求一个3层的程序参考一下
我自己定的规格
无门,单行程开关,到层暂停若干秒后继续下一命令,一个方向运行时候向另一个方向的呼叫锁存,上一个指令结束后执行.
内3钮 外4钮

暂时 想到这么多  不知道这样的标准能行吗?
如果有人肯帮忙的话我的邮箱wang_dan_dan@163.com
不胜感激

楼主:
小弟自己弄的程序
仿真软件用不明白
i/o      内                外             行程              指示
1楼    i0.0   q0.0     i0.3  q0.3   i0.7                 q1.1
2       i0.1   q0.1     i0.4  q0.4   i1.0                 q1.2
                           i0.5  q0.5
3       i0.2   q0.2     i0.6  q0.6   i1.1                 q1.3
上行 指示  q0.7   上行电机 q1.4
下            q1.0                q1.5

有空的大大帮忙看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A:
工具-----选项-----常规:最右边可以选择中文。
用S7的话最好填写完成符号表先,最好用结构化的编程,比如电梯的开、关门就可以写在一个子程序里,需要的时候进行调用。

楼主:
沉了 先顶一下
晚上再来看 期待回答(主要是顶楼的)

网友A:
至今还没有找到什么好的快点的方法,都是一点一点的复制粘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