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2):
有一台地磅,传感器接线盒到显示终端的连接线被盗,请大家指点一下接线如何对应,显示终端是大唐(DATANG)HT9800-B 传感器接口是9针的COM口,大家帮帮

网友A:
一般9芯线是5-5,9-9,2-3,3-2,交叉接的,可以试一下,也有可能不交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9芯线是5-5,9-9,2-3,3-2,交叉接的,可以试一下,也有可能不交叉。
理解错了.
他问的是传感器信号是怎样通过9针插头连接控制器的.不是通讯问题.
一般情况下,传感器分配器输出的电缆是6根线:桥路电压供给线两根;桥路电压反馈线两根;重量测量信号线两根;外加屏蔽线.
判断的方法是:
1,被偷盗的电缆不会把9针插头也偷走吧?
2,传感器分配器输出:
+EXC=桥路电压供给正;
-EXC=桥路电压供给负;
SHIE=屏蔽线;
+SEN=桥路电压反馈线正;
-SEN=桥路电压反馈线负;
+SIG=重量测量信号线正毫伏输出;
-SIG=重量测量信号线负毫伏输出.
3,按9针插头上残留的电缆颜色确定引线:
+EXC=绿
-EXC=黑
+SEN=黄
-SEN=蓝
+SIG=白
-SIG=红
不知道楼主的是否是这样?仅供参考.

网友C:
佩服.老信师傅,你咋懂这么多!

网友D:
你可以看一下,称重仪表说明书,和传感器的使用说明就可以,很简单

网友E(2007-09-05):
HT9800-B
信号线九芯头接线方法是:1脚接电源+,3脚接屏蔽,5脚接电源-,7脚接信号+,8脚接信号-,其余脚空。

网友F:
这小偷不懂科学就是乱来,几米线值什么钱啊,被抓到了被弄个破坏生产罪就亏大了。。。
佩服上面的老信同志,确实首先要确定传感器的接线是4线还是6线的,有的传感器激励反馈信号线没有,其他的照他说了应该万无一失了,值得提醒你的是一定要确保信号线和电源线的+、—,还有屏蔽线一定要接,一般的仪表自身说明都有要求的。

网友G(2007-10-22):
同意老信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