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2):
我用的高速计数器C236为什么在低速时不计数,对应的输入是X001,在高速时计数正常,就是在速度降低时不正常计数或根本就不计数,是不是还应该设置写内容?
试验程序
LD X010
OUT 8236
LD X001
OUT C236 K3650
LD X005
RST C236
LD C236
OUT Y001
END
还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LD X001
OUT C236 K3650
即使是在高速时,这样编程也不对
不应该用在OUT C236 K3650前用LD X001
而应该用其它触点

楼主:
但操作手册上说,X001对应的高速计数器是C236啊。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网友B:
LD X001
OUT C236 K3650
此句重复了,既然是高速的就不必
LD M8000
MOV C236 D200
再试试看看?

楼主:
是把
LD X001
OUT C236 K3650
换成
LD M8000
MOV C236 D200  吗?
我试了,可是根本就不计数啊!

刚做了试验,高速计数器大约对50Hz以下的脉冲就不计数了,谁知道怎么设置高速输入的响应时间?我的工作区域正好在高速和低速都不计数的区域,为4Hz~180Hz,哪位知道该怎么设置?

网友B:
你是否设定了PLC的恒定扫描时间?
你再试试
换成
LD M8000
DMOV C236 D200

网友B:
这是我们现在使用的方法给你参考吧
之所以不用x001是因为PLC内部C236高速计算器已经指定使用它,编程上不再重复使用了

网友A:
为什么不用X1
可以看FX编程手册59页的注意事项
用其它触点,当这个触点接通后就会对X1进行高速计数

楼主:
问题解决了,先谢谢大家,其实昨天没看明白二楼的话,晚上经过仔细看操作手册和编程手册,终于醒悟,只需把
LD X001
OUT C236 K3650
改为LD M8000
OUT C236 K3650就可以了,
谢谢所有回复的XDJ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