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2):
我在安川的  &—II系列(那个累加的标记打不出来,以&代替)SGM H/SGDM伺服驱动器6-26页里面看到的伺服系统分块示意图里面,在位置控制环的位置增益输出后,速度环输入前,为什么要加个D/A变换器,将数字量转换成模拟量,输出为模拟电压呢?照说后面的速度环和电流环用的应该也是数字量。这岂不是又要将这位置环输出的模拟电压又转化成数字量。这中间的转换岂不是多此一举?搞不明白。哪位专家能给解释一下?

还有:热切希望和有做过伺服电机控制的或位置控制的同行交流讨论一下伺服控制方面的的问题。

网友A:
照说后面的速度环和电流环用的应该也是数字量

有这道理么?

要看清楚点框图下面的分段说明.

网友B(2007-06-21):
把伺服驱动器的传递函数写出来你就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说后面的速度环和电流环用的应该也是数字量

有这道理么?

要看清楚点框图下面的分段说明.

在用单片机或DSP实现的这个算法里不都是用的是数字量?
即使电流的检测值可以是模拟量,但是在进入到单片机计算前里面还是要进行A/D转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伺服驱动器的传递函数写出来你就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了

这传递函数和控制环里的D/A或A/D转换有什么关系?
实在不解
还望liumhyk 兄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