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控制[求助]

楼主(2007-05-22):
我在安川的  &—II系列(那个累加的标记打不出来,以&代替)SGM H/SGDM伺服驱动器6-26页里面看到的伺服系统分块示意图里面,在位置控制环的位置增益输出后,速度环输入前,为什么要加个D/A变换器,将数字量转换成模拟量,输出为模拟电压呢?照说后面的速度环和电流环用的应该也是数字量。这岂不是又要将这位置环输出的模拟电压又转化成数字量。这中间的转换岂不是多次一举?搞不明白。哪位专家能给解释一下?

还有:热切希望和有做过伺服电机控制的或位置控制的同行交流讨论一下伺服控制方面的的问题。

网友A:
能达到精度就用,达不到就换.没有研究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