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2):
什么是全球定位系统(GPS)
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 GPS)是美国从本世纪70年代开始研制,历
时20年,耗资200亿美元,于1994年全面建成,具有在海、陆、空进行全方位实时三维导航 与定位能力的新一代卫星导航与定位系统。经近10年我国测绘等部门的使用表明,GPS以全天候、高精度、 自动化、高效益等显著特点,赢得广大测绘工作者的信赖,并成功地应用 于大地测量、工程测量、航空摄影测量、运载工具导航和管制、地壳运动监测、工程变形监测、资源勘察、地球动力学等多种学科,从而给测绘领域带来一场深刻的技术革命。

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缩写GPS)是美国第二代卫星导航系统。是在子
午仪卫星导航系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采纳了子午仪系统的成功经验。和子午仪系统一 样,全球定位系统由空间部分、地面监控部分和用户接收机三大部分组成。

按目前的方案,全球定位系统的空间部分使用24颗高度约2.02万千米的卫星组成卫星星座。 21+3颗卫星均为近圆形轨道,运行周期约为11小时58分,分布在六个轨道面上(每轨道面四 颗),轨道倾角为55度。卫星的分布使得在全球的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观测到四颗以上的卫星,并能保持良好定位解算精度的几何图形(DOP)。这就提供了在时间上连续的全球 导航能力。

地面监控部分包括四个监控间、一个上行注入站和一个主控站。监控站设有GPS用户接
收机、原子钟、收集当地气象数据的传感器和进行数据初步处理的计算机。监控站的主要任 务是取得卫星观测数据并将这些数据传送至主控站。主控站设在范登堡空军基地。它对地面 监控部实行全面控制。主控站主要任务是收集各监控站对GPS卫星的全部观测数据,利用这些数据计算每颗GPS卫星的轨道和卫星钟改正值。上行注入站也设在范登堡空军基地。它的 任务主要是在每颗卫星运行至上空时把这类导航数据及主控站的指令注入到卫星。这种注入对每颗GPS卫星每天进行一次,并在卫星离开注入站作用范围之前进行最后的注入。

全球定位系统具有性能好、精度高、应用广的特点,是迄今最好的导航定位系统。随着全球定位系统的不断改进,硬、软件的不断完善,应用领域正在不断地开拓, 目前已遍及国民经济各种部门,并开始逐步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2.GPS如何定位

  GPS接收机可接收到可用于授时的准确至纳秒级的时间信息;用于预报未来几个月内卫星所处概略位置的预报星历;用于计算定位时所需卫星坐标的广播星历,精度为几米至几十 米(各个卫星不同,随时变化);以及GPS系统信息,如卫星状况等。

  GPS接收机对码的量测就可得到卫星到接收机的距离,由于含有接收机卫星钟的误差及 大气传播误差,故称为伪距。对0A码测得的伪距称为UA码伪距,精度约为20米左右,对P码 测得的伪距称为P码伪距,精度约为2米左右。

  GPS接收机对收到的卫星信号,进行解码或采用其它技术,将调制在载波上的信息去掉 后,就可以恢复载波。严格而言,载波相位应被称为载波拍频相位,它是收到的受多普勒 频 移影响的卫星信号载波相位与接收机本机振荡产生信号相位之差。一般在接收机钟确定 的历元时刻量测,保持对卫星信号的跟踪,就可记录下相位的变化值,但开始观测时的接收 机和卫星振荡器的相位初值是不知道的,起始历元的相位整数也是不知道的,即整周模糊 度,只能在数据处理中作为参数解算。相位观测值的精度高至毫米,但前提是解出整周模糊 度,因此只有在相对定位、并有一段连续观测值时才能使用相位观测值,而要达到优于米级 的定位 精度也只能采用相位观测值。

  按定位方式,GPS定位分为单点定位和相对定位(差分定位)。单点定位就是根据一台 接收机的观测数据来确定接收机位置的方式,它只能采用伪距观测量,可用于车船等的概略 导航定位。相对定位(差分定位)是根据两台以上接收机的观测数据来确定观测点之间的相 对位置的方法,它既可采用伪距观测量也可采用相位观测量,大地测量或工程测量均应采用 相位观测值进行相对定位。

  在GPS观测量中包含了卫星和接收机的钟差、大气传播延迟、多路径效应等误差,在定 位计算时还要受到卫星广播星历误差的影响,在进行相对定位时大部分公共误差被抵消或削 弱,因此定位精度将大大提高,双频接收机可以根据两个频率的观测量抵消大气中电离层误 差的主要部分,在精度要求高,接收机间距离较远时(大气有明显差别),应选用双频接收 机。

  在定位观测时,若接收机相对于地球表面运动,则称为动态定位,如用于车船等概略导 航定位的精度为30一100米的伪距单点定位,或用于城市车辆导航定位的米级精度的伪距差 分定位,或用于测量放样等的厘米级 的相位差分定位(RTK),实时差分定位需要数据链将 两个或多个站的观测数据实时传输到一起计算。 在定位观测时,若接收机相对于地球表 面静止,则称为静态定位,在进行控制网观测时,一般均采用这种 方式由几台接收机同时观测,它能最太限度地发挥GPS的定位精度,专用于 这种目的的接收机被称为大地型接 收 机,是接收机中性能最好的一类。目前,GPS已经能 够达到地壳形变观测的精度要求,IGS的常年观测台站已 经能构成毫米级的全球坐标框架。

3.GPS系统如何组成

GPS系统包括三大部分:空间部分—GPS卫星星座;地面控制部分—地面监控系统;用户设备 部分—GPS信号接收机。

GPS卫星星座;

GPS工作卫星及其星座 由21颗工作卫星和3颗在轨备用卫星组成GPS卫星星座,记作(21+3) GPS星座。 24颗卫星均匀分布在6个轨道平面内,轨道倾角为55度,各个轨道平面之间相距 60度, 即轨道的升交点赤经各相差60度。每个轨道平面内各颗卫星之间的升交角距相差90 度, 一轨道平面上的卫星比西边相邻轨道平面上的相应卫星超前30度。
在两万公里高空的GPS卫星,当地球对恒星来说自转一周时,它们绕地球运行二周, 即绕地 球一周的时间为12恒星时。这样,对于地面观测者来说,每天将提前4分钟见到同一颗GPS 卫星。位于地平线以上的卫星颗数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同,最少可见到4颗, 最多可 见到11颗。在用GPS信号导航定位时,为了结算测站的三维坐标,必须观测4颗 GPS卫星,称 为定位星座。这4颗卫星在观测过程中的几何位置分布对定位精度有一定的影响。对于某地 某时,甚至不能测得精确的点位坐标,这种时间段叫做“间隙段”。但这种 时间间隙段是 很短暂的,并不影响全球绝大多数地方的全天候、高精度、连续实时牡己蕉ㄎ徊饬俊?GPS工 作卫星的编号和试验卫星基本相同。
地面监控系统 对于导航定位来说,GPS卫星是一动态已知点。星的位置是依据卫星发射的星历—描述卫星 运动及其轨道的 的参数算得的。每颗GPS卫星所播发的星历,是由地面监控系统提供的。卫 星上的各种设备是否正常 工作,以及卫星是否一直沿着预定轨道运行,都要由地面设备进 行监测和控制。地面监控系统 另一重要作用是保持各颗卫星处于同一时间标准—GPS时间系 统。这就需要地面站监测 各颗卫星的时间,求出钟差。然后由地面注入站发给卫星,卫星 再由导航电文发给用户设备。 GPS工作卫星的地面监控系统包括一个主控站、三个注入站和 五个监测站。

GPS信号接收机
GPS 信号接收机的任务是:能够捕获到按一定卫星高度截止角所选择的待测卫星的信号,
并跟踪这些卫星的运行,对所接收到的GPS信号进行变换、放大和处理,以便测量出GPS信号
从卫星 到接收机天线的传播时间,解译出GPS卫星所发送的导航电文,实时地计算出测站的
三维位置, 位置,甚至三维速度和时间。
静态定位中,GPS接收机在捕获和跟踪GPS卫星的过程中固定不变,接收机高精度 地测量GPS
信号的传播时间,利用GPS卫星在轨的已知位置,解算出接收机天线所在位置的 三维坐标。
而动态定位则是用GPS接收机测定一个运动物体的运行轨迹。GPS信号接收机 所位于的运动
物体叫做载体(如航行中的船舰,空中的飞机,行走的车辆等)。载体上 的GPS接收机天线
在跟踪GPS卫星的过程中相对地球而运动,接收机用GPS信号实时地 测得运动载体的状态参
数(瞬间三维位置和三维速度)。
接收机硬件和机内软件以及GPS数据的后处理软件包,构成完整的GPS用户设备。GPS接收机
的结构 分为天线单元和接收单元两大部分。对于测地型接收机来说,两个单元一般分成 两
个独立的部件,观测时将天线单元安置在测站上,接收单元置于测站附近的适当地方, 用
电缆线将两者连接成一个整机。也有的将天线单元和接收单元制作成一个整体,观测时将
其 安置在测站点上。
GPS接收机一般用蓄电池做电源。同时采用机内机外两种直流电源。设置机内电池的目的 在
于更换外电池时不中断连续观测。在用机外电池的过程中,机内电池自动充电。 关机后,
机内电池为RAM存储器供电,以防止丢失数据。
近几年,国内引进了许多种类型的GPS测地型接收机。各种类型的GPS测地型接收机用于 精
密相对定位时,其双频接收机精度可达5mm+1PPM.D,单频接收机在一定距离内精度可达
10mm+2PPM.D。用于差分定位其精度可达亚米级至厘米级。 目前,各种类型的GPS接收机体
积越来越小,重量越来越轻,便于野外观测。GPS和GLONASS 兼容的全球导航定位系统接收
机已经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