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2):
最近学习PLC做了个恒压供水系统,就是用PLC通过变频器控制2太水泵那个,一般情况下是变频运行,当PLC出现故障时手动控制电机功频运行。
       对其中的用PLC如何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加/减速部分不太会做程序,不会实现。用的PLC是FX2N-16-MR,变频器是富士的,其中变频器的2个端口参数设置为17,18,这样可以实现UP/DOWN功能。
      希望大虾可以帮忙解决下难题,期待中啊

网友A(2007-07-25):
你可以把压力信号直接给变频器,设置变频器PID参数实现闭环控制,这样变频器就可以自行调速.PLC做些其他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