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2):
我们厂照明点用的是三相电引出一相和零线的电压是230-240V之间,零线和地线是相通的,大的用点设备是10来个三相交流电动机,功率75的6个,135的4个,用的都是自偶降压启动,一般都是开8台左右,线路都是以前的电工跑的,我来了以后发现照明灯泡损坏的太厉害,一个灯泡只能用一个星期左右,我们用的是150W的钨丝灯泡,这中间有什么问题啊,谁能帮我解决以下,谢谢大家!!!!

楼主:
自己等顶下,大家帮忙讨论下啊

网友A:
调低变压器的调压开关

网友B:
应该是大功率用电设备启停引起电压波动损坏灯泡的.

网友A:
灯泡的质量有关系

网友C(2007-07-01):
给灯泡串二极管

网友D:
当然如果想以后省事,让老板出钱换成大功率的节能灯泡.我公司现全部用的超朗的大功率节能灯泡,效果显著.

网友E:
以前我也有过这个情况啊^^^^^不过是在机器的^^后来我换了一条电源就好了不知道为什么啊

网友F:
灯泡质量问题.不如更换为水银灯!

网友G:
换节能灯吧,还可以省电,不过投入成本大了点。

网友H(2007-08-10):
应该是电压不稳定

网友I:
换几个节能灯先试试,不试又怎么知呢?

网友J:
灯泡是否处于摇摆或震动环境中,在此环境易损。

网友C:
照明回路用桥式整流改成直流供电,照度损失不大,灯泡还能延寿

网友K:
可以两个灯泡串联使用

网友L:
电压有关

网友M:
可能设备功率大频繁起动电压波动较大引起的

网友N:
你那低压的功率因数是多少??
在现场(电机控制柜)并电容

网友O:
换台容量大的变压器,容量小,电机启停时电压波动大,灯泡瞬间过流烧坏

网友P:
一相和零线的电压是230-240V之间
加调压器

网友Q:
是大功率用电设备启停引起电压波动和设备震动

网友R:
电压偏高,调低变压器输出电压。

网友S:
《〈〈〈一相和零线的电压是230-240V之间,加调压器〉〉〉
将电压调在200V 上,就能解决。

网友T(2007-09-18):
1  给灯泡串二极管.    2  给灯泡串一个合适的电阻

网友U(2008-09-21):
感觉是电压过高的问题,我这也存在,我试验过如果串100M并股线就好了

网友V:
我认为应该是 加装隔离变压器.我们单位也出过 这样的

网友W:
电压太高,调变压器的分接开关把电压降下来。如果此法不行,用不面的。
在二根相线之间串联二只同功率灯泡。如果线电压400V则每只灯泡电压200V,亮度基本不会下降,但开关要用双刀型的。

网友X:
你是说两条火线吗?

网友Y:
请问你们单位所用的变压器是多大呢?
 我想是电压波动得太厉害 ,造成的.
   这个问题你观察下,  在8台用电器运行时,你测下灯的电压是多少. 看看灯是否有闪烁状态.

网友Z:
对,换节能灯,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