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2):
我们应用的6se70  用的是PLC给定和继电器端子运行,在遇到电机负载接地时报F011故障,复位后变频器会丢失给定(P001显示008),必须重新给变频器赋值后才能运行,请教斑竹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那是通讯问题吧,PLC对变频器的通讯没做好,不应该这样的,故障复位以后,应恢复正常,给定丢失什么意思?再重新给上不就结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很有启发,我理解是不是故障没有排除就启动,所以变频器装置禁止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