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高手

楼主(2007-05-23):
台达PLC计数怎么读取?是不是
  LDP  X1 SET M100

  LD M100 CNT C1 D100

  MOV C1 D300

RET M100

 可在文本设定计数值 然后将PLC当前计数传送到文本

也就是可以在文本上看到两个数值,设定值和当前值

网友A:
不用 MOV C1 D300
直接显示C1的数值就是当前值了

楼主:
请问如何读取,程序怎么编?望楼主不吝赐教.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不需要读取的
直接在文本上做个显示数值的东西,地址就写C多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