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维修仿真软件

楼主(2007-05-23):
有用过数控维修仿真软件的吗?
网址???
www.china317.com
数控维修?
仿真操作?
维修软件?
维修学习?
数控软件?

数控机床维修仿真操作系列软件http://www.china317.com/info/info_data_display.jsp?type_id=33&info_id=231

产品模块
1.故障诊断与维修基础
机床简介与维修工具
          故障概念与诊断基础
机床的装配与验收
2.功能结构部件的调整与维修
主轴部件系统的结构装配与调整
回转系统的控制与维修
机床换刀机构的控制与维修
3.数控系统故障诊断维修
FANUC数控系统的基本检查与测试
FANUC数控系统常见故障维修
4.基于PLC的故障诊断
FANUC数控系统的功能连接
FANUC数控系统的PLC故障诊断
5.伺服与检测系统故障诊断维修
主轴伺服系统的故障分析及维护

6.整机故障诊断维修实例
FANUC系统车床故障诊断维修
FANUC系统铣床故障诊断维修

楼主:
数控机床维修仿真操作系列软件

网友A(2007-06-28):
做广告的,来点实际的好不好

楼主:
不做广告 大家怎么知道有这个一款可以帮助学习的软件呢??

网友B(2007-11-04):
neng bu  nengyong as

网友C(2008-05-06):
三菱数控MAZAK马扎克小巨人数控系统维修和备件销售
三菱NC-MELDAS控制器:
FCA 50 L/M
FCA 520 AMR
FCA 530 ALR
FCA M3
FCA L3
FCA 320
FCA 330
FCA 310M
FCUA MP200
FCUA MP205
FCUA 64 M
E60
E68
M64SM,M65SM

三菱I/OMELDAS电路板:
FCUA- DX100
FCUA -DX110
FCUA -DX101
FCUA -DX120
FCUA -DX110
FCUA -EX110
FCUA MP1001S1
FCUA MP10-03
FCUA MP10-06
FCUA MP10-01
FCUA MP10-10
HR341
HR327,HR337
HR325,HR335
MC301
MC303
MC323
QX531
QX533
QX535
QX537
QX539
三菱伺服 servo AMP放大器:
MR-J2-100CT
MR-J2-60CT )
MR-J2-200CT )
MR-S11-200-E01 )
MR-S11-40A-E01 )
MR-S11-33B-E01 )
MR-S12-40A-E01
MR-S12-80A-E01
MR-S1-80A-E01 )
MR-S1-100A-E01 )
MR-S1-200A-E01 )
MR-S2-80A-E01 )
MR-S3-80AA-E01
MR-S3-100AA-E01
MDS-A-SVJ-03 )
MDS-A-SVJ-06 )
MDS-A-SVJ-10 )
MDS-A-SVJ-20 )
MDS-B-SVJ2-03 )
MDS-B-SVJ2-06 )
MDS-B-SVJ2-10 )
MDS-B-SVJ2-20 )
MDS-B-V1-05 )
MDS-B-V1-10 )
MDS-B-V1-20 )
MDS-B-V1-45 )
MDS-B-V1-70 )
MDS-A/B-V2-0303 )
MDS-A/B-V2-0505 )
MDS-A/B-V2-1005 )
MDS-A/B-V2-1010 )
MDS-A/B-V2-2020 )
MDS-A/B-V2-3520 )
MDS-A/B-V2-3535 )
MDS-C1-V2-0505)
MDS-A-CR-10)
MDS-A-CR-55
MDS-A-CR-75
MDS-A-CR-90
MDS-C1-V1-03
MDS-C1-V1-05
MDS-C1-V1-10
MDS-C1-V1-20
MDS-C1-V1-35
MDS-C1-V1-45
MDS-C1-V1-45S
MDS-C1-V1-70
MDS-C1-V1-70S
MDS-C1-V1-90
MDS-C1-V2-0503
MDS-C1-V2-0505
MDS-C1-V2-1003
MDS-C1-V2-1005
MDS-C1-V2-1010
MDS-C1-V2-2010
MDS-C1-V2-2020
MDS-C1-V2-3510
MDS-C1-V2-3520
MDS-C1-V2-3535
MDS-C1-V2-4535
MDS-C1-V2-4545
三菱主轴spindle AMP放大器
MDS-B-SPJ2-22
MDS-B-SPJ2-55
MDS-B-SPJ2-37
MDS-B-SPJ2-75
MDS-B-SPJ2-110
MDS-B-SPJ2X-075
MDS-B-SPJ2X-110
MDS-B-SPJ2X-15
MDS-B-SPJ2X-22
MDS-B-SPJ2X-37
MDS-B-SPJ2X-55
MDS-B-SPJ2X-75
MDS-B-SPX-185
MDS-B-SPX-220
MDS-B-SPX-300
MDS-B-SPX-37
MDS-B-SPX-370

MDS-B-SP-220
MDS-A-SP-37
MDS-A-SP-55
MDS-A-SP-110
MDS-A-SP-220
MDS-C1-SP-185
MDS-B-SP-185
MDS-B-SP-110
MDS-B-SPH-110
MDS-B-SPH-15
MDS-B-SPH-150
MDS-B-SPH-185
MDS-B-SPH-220
MDS-B-SPH-260
MDS-B-SPH-300
MDS-B-SPH-37
MDS-B-SPH-370
MDS-B-SPH-55
MDS-B-SPH-75
MDS-C1-SP-220
MDS-B-SPA-550
三菱电源 CV,CVE
MDS-A-CV-37
MDS-A-CV-55
MDS-B-CVE-110
MDDS-B-CVE-150
MDS-B-CVE-185
MDS-B-CVE-220
MDS-B-CVE-260
MDS-B-CVE-300
MDS-B-CVE-37
MDS-B-CVE-370
MDS-B-CVE-55
MDS-B-CVE-550
MDS-B-CVE-75
MDS-A-CV-75
MDS-A-CV-110
MDS-A-CV-150
MDS-C1-CV-185
MDS-C1-CV-300
MDS-C1-CV-370
三菱MELDAS伺服电机SERVO MOTOR其中带抱闸电机请打电话咨询
HA053C-S
HA100NCB-S
HA100NC-S
HA100NC-SD5+ORUDA
HA100-S
HA103NCB-S
HA103NCB-SD5+ORUDA
HA103NC-S
HA13-C
HA200C
HA200C-S
HA200NCB-S
HA200NCB-SD5+ORUDA
HA200NC-S
HA200NC-SD5+ORUDA
HA203NCB-S
HA203NC-S
HA23NC-S
HA23NC-SD7+ORUDA
HA23NC-TSD5+ORUDA
HA300C-KN
HA300NCB-S
HA300NCB-SD5+ORUDA
HA300NC-S
HA300NC-SD5+ORUDA
HA303NCB-S
HA303NC-S
HA33C-TS
HA33NCB-S
HA33NCB-TS
HA33NC-SD7
HA33NC-SD7
HA33NC-TS
HA33NC-TSD5
HA33NC-TSD5+ORUDA
HA40CB-S
HA40C-S
HA40NCB-S
HA40NC-S
HA43C-S
HA43NCB-S
HA43NC-S
HA43NC-SD5
HA700B-SR
HA700NB-SR
HA700NC-SD5+ORUDA
HA80CB-S
HA80C-S
HA80NCB-S
HA80NCB-SS
HA80NC-S
HA80NC-SS
HA83C-S
HA83NCB-S
HA83NCB-SS
HA83NC-S
HA83NC-SS
HA900NC-SD5
HA93NCB-S
HA93NC-S
HA33NC-S
HA80NC-S
HA 100NC-S
HA 100NC-S
HA 200NC-S
HA 200NC-S
HC 102T
HC 102T
HC 202BS
HC 203BS
HC 152BS
HC 452S
三菱MELDAS ENCODER编码器
OSE-253
OSE-253S2
OSA-253
OSA-253S
OSA-253S2
OSA-104
OSA-104S
OSA-104S2
OSE-104
OSE-104S
OSE5K-6-12-108
三菱主板系列MELDAS
MC161-1
MC161
QX611-1
HR113
HR116
HR114
MAZATROL 马扎克主板HR113,HR116
QX141
QX141-1
三菱MELDAS NC 电源
PD19A
PD21
QX084
HR083
三菱显示单元 DISPLAY COMMUNICATE
RX211
RX211
RX212
RX213
RX215
HR531
HR171
MC713A+MC727
联系电话:北京13910904971

网友D(2014-06-28):
仿真软件怎样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