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3):
喂料机0.5KW,搅拌机22KW,如何根据搅拌机负荷来调节喂料机速度?即负荷重时喂料机速度慢些,负荷轻时喂料机速度快些?

网友A:
我们专门是为自动化设备服务的.0755-83745617   甘先生

网友B:
不知道你搅拌的是什么,用个液位控制吧。液位高就减速,低就加速

网友C:
搞模拟量给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喂料机0.5KW,搅拌机22KW,如何根据搅拌机负荷来调节喂料机速度?即负荷重时喂料机速度慢些,负荷轻时喂料机速度快些?
供何种料?其实控制的也未必是喂料速度,最终是要控制搅拌机的料量或者料比。

网友E:
速度无反馈矢量控制

网友F:
可以根据搅拌机的电流来控制喂料量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