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3):
在过程控制系统中,要使管道压力的采样值达到给定值并稳定。
拟定一个周期内采样6个值,然后用去极值平均滤波算法得出一个有效的采样值来满足给定值的要求,有哪位高手能帮帮忙啊??
用西门子S7-300来实现编程~~

网友A:
我可以试试,以前用300编写过数字滤波程序。

楼主:
可以实现的话就发过我的邮箱
wp5200wp@163.com
先谢谢了

网友B:
一个数n,初始为0,然后自加1,加到5然后制0,当n为0时候,把采样数据move给a,n为1时move给b。。。。。。。n为5时move给f,然后(a+b+。。。+f)/6就是6次平均值。实际采样时间为6个plc扫描周期

楼主:
第4楼的,你这样只是求出了6个值平均值
但是我要求的是在这6个值中先去掉极值(最大最小值),然后在求平均值
有什么好点的方法来判断最大最小值么?

网友C:
用FOR循环阿可以?
三个数据:SUM,MAX,MIN.
三个数据初始值均置0,第一个采样来的值赋给MAX,往后每采样一个数据便与MAX和MIN比较:比MAX大则此值赋给MAX,比MIN 小则此值赋给MIN.采样到的六个数据依次与SUM相加。
采样到六个数据后,计算平均值AVERAGE = ( SUM - MAX - MIN ) / 4

网友D:
具体编程可以说下不啊?留着研究```
babybing0617@yahoo.com

网友C:
抱歉哦,我的300还没拿到呢,所以只能提供想法

网友D:
呵呵~什么抱歉呀~我就应该向你们学习,呵呵~

网友B(2007-06-26):
L #5
T #6
L #4
T #5
L #3
T #4
L #2
T #3
L #1
T #2
L #INPUT
T #1
L 0
T #temp_max
L 0
T #temp_min
     L     #1
     L     #temp_max
     >=R

     JNB   M000
     L     #1
     T     #temp_max

M000:      L     #2
            L     #temp_max
            >=R

             JNB   M001
              L     #2
              T     #temp_max

M001:       L     #3
            L     #temp_max
            >=R

             JNB   M002
              L     #3
              T     #temp_max
M002: ……

//极小值也一样……
M00n:  L #1
           L  #2
           +R
           L #3
+R
           L #4
+R
           L #5
+R
           L #6
+R
           L #temp_max
-R
           L #temp_min
-R
           L 6.0
/R
          T #output
SET
SAVE
BE

貌似很繁琐,其实六次滤波用不找去极值了吧,自己调吧

网友E:
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