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3):
各位大侠请帮忙指导一下:一个60A的漏电开关控制一些负载,3相电流之间偏差几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漏电开关缺相?更换一个新的没多久又缺相了,查也查不出来是什么问题,(是不是3相电流不平衡造成的呢),有点郁闷!请各位指教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零线和地线是不是接在一块了。

网友B:
开关通过的电流多大阿?你说明白阿

网友C:
开关是60A的,那负载是多少呢,还有负载是什么,是动力还是其它,选型正确吗?电流和负载匹配吗。

楼主:
负载是拖动两台各20A的烘炉,还有一些灯管,风扇.一个0.75KW的电机.量得开关三相是39A.43A.40A.那个开关是在设备运行时缺相的.不是起动时损坏的.请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B:
换名牌开关,别用质劣价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