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3):
厂里有一大批110V的小散热风扇和小电机,都是在10W至90W左右,有的是罩极电机,有是的电容运转电机,老板希望能装在设备上买掉,但设备没有110V电源,而又不能加上变压器,一是客户不要,二是增加成本,同一台设备上又没有二个一样的用电器可以串联使用,所以我想了这样一个办法,不知是否可行,如下图.
经测试之后发现风扇电机和电机温升还行,用指针万用表测得电机两端电压在110V左右(没有测过电流),请问这个测得的110V是否是有效值?这个方法可行吗?原理是什么(我只懂一点点而已)?需注意什么?谢谢各位高手,4个问题.

网友A:
做得很好!
电容 uF/15=电流
例如:15uF/15=1A电流

网友B:
电容降压,元件要可靠,不然会害人的。并一个大点的电阻吧。

楼主:
楼上说的是什么意思,谢?

楼主:
二楼说是的什么意思?

网友C:
能不能用半桥整流解决。

楼主:
6楼的朋友,电机是交流的,整流后不行吧?

网友C:
半桥整流实质上相当于交流电(不要虑波)。

楼主:
噢,谢谢8楼,能否画出电路图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C:
对不起,我的微机上没装CAD软件。

楼主:
刚才搜了一下资料,说"电容降压不适合容性和感性负载".是真是吗?为什么?

网友D:
串一个二极管,用半波整流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半桥整流实质上相当于交流电(不要虑波)。
电流还有负值吗?查看一下定义吧

网友A:
用电容降压:
电容 uF/15=电流
例如:15uF/15=1A电流
假如你的风扇电流是0.1A,串的电容是:1.5uF,记得在电容的两端并联一个560----1000K电阻

楼主:
那个楼上的兄弟,嘻嘻,先感谢你一下.不过我不理解为什么要并电阻,是为了关电源之后用电阻放掉电容的电呢,还是有什么作用?这个电阻要如何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