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3):
请教大虾:
      我把PLC的梯形图和PWS-1760 的画面都编好了,可不知道怎样在电脑的监控下统调:PLC的232口与PWS连接,PLC的485口与变频器连接,我想监视梯形图运行,那电脑往那连啊?如何连接?  感谢大虾们指导!!

网友A:
把PWS连接拔掉了
呵呵
要不就再买块232通讯卡吧

网友B:
台达PLC用台达的软件监控就好了呀!!!
台达总代理。         周吉余           13914909601      QQ3834824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