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4):
各位大师:
     我现在要用普通串行口实现PC机和S7-300 的串行通信。现在要用VB编写的程序  实 现!本来打算是用RS232,RS485电缆中间接个信号转换器的。但是现在没有信号转换器,只能用PPI电缆代替。但是PPI协议没见过用在300上的。我不知道用PPI电缆能否实现通信,如果可以,又不知道如何将发送的数据发送到指定的存储区中,接收的数据如何分辨是哪个信号发过来的。望路过的高手指点一二,小D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可以用CP5611卡或者CP5511卡,使PC与PLC进行通讯
串行通信的话,拿CP340,不过你要会写3964协议或者ASCII协议

楼主:
有苦说不出啊:现在就是不用CP5611卡啊,要不就用MPI网了。现在就是要用COM口!又没有CP340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