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4):
PLC有一个10ms更新的采样值,我想把他通过网络读到PC机上并记录,已完成了PLC与WINCC的通讯,我想问下诸位大侠有什么样的思路?用C语言通过TCP-IP协议读取数据包?还是有更好的办法?

总之要实现 PLC  10ms采样值-上位机存储文件,这中间怎么实现,望诸位不吝赐教!

网友A:
如果PLC是S7-400 CPU, 可以进行高速的数据采集, 能够精确到 1ms(包含时间戳标志), 并且在WinCC上位机完成记录与显示. 当然10ms更新的采样值, 肯定没问题!

如果PLC是S7-300 CPU, 你可以把每10ms的采样值保存到 DB块中, 该DB块要定时清零, 否则DB块会"撑爆". 但是, 对应每10ms的采样值时间戳标志, 没有办法来搞定.

楼主:
谢谢 robertjml
我现在建立了与PLC的网络连接,能不能通过协议编程来实现PLC和PC机大量数据的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