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4):
是漏电还是短路
我应该怎么去排查?

网友A:
先看下这一路上有哪些负荷,是不是负荷过大,空工选小了。如果都是电灯应该是不同开关控制的,把每个开关,单独开来试一下看跳不跳。哪个开关跳就是下面的灯有问题,换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