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4):
用了个S7-200(226)还不够,需要再扩展2个EM222的数字输出模块,请问下可以像下图这样接吗?电源是不是可以只用一个?

楼主:
图忘记传了。。。。

网友A:
一般来说S7 -200的扩展模块都是从CPU的DC5V(I/O总线)取电,不需要外接其他的电源。这是西门子的一个特色。

网友B:
电源可以和CPU共用一个。注意高压隔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