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4):
由于特定需要,我现在要在WINCC中做两个模拟量显示,要求是当第一个模拟量显示的时候第二个模拟量隐藏,5S后第二个显示第一个隐藏,之后一直这样循环,不需要按钮触发,WINCC运行自动进行上述切换。
是不是需要用C或者VB啊
怎么编,高手个个指点,谢谢!
有这方面的资料请给我发邮件aiyu_108@163.com

网友A:
使用触发时间为5秒的脚本,在脚本中对变量反向,这个在组态手册2中有例子,只需要设立触发时间而已。然后将该变量放置在您输入输出域的显示属性中就可以了。

楼主:
好的,我研究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