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4):
请问这芯片的实际转换精度是多少
小弟是新手,还请各位多多照顾
我准备用这个片子,想询问下这片子的实际性能
用过这个片子的不妨都谈谈

网友A:
采用Σ - △转换技术、具备信号调理功能的新型单片A/ D 转换器 AD7710 关键词:A/ D 转换器信号调理功能串行接口Σ - △转换技术 AD7710 是一种双通道、低电平差动输入、Σ- △信号调理型的模/ 数变换器。它内部含有可编程增益放大器(PGA) 、多路转换器 (MUX) 、电荷平衡模/ 数变换器、时钟发生器、参考电压源、串行接口。由于该芯片具有集成度高、非线性误差小(0. 0015 %) 、分辨率高 (21. 5 位) 、微控制器串行接口等特点, 所以在称重、热电偶、应变仪、RTD、过程控制、数据采集、微控制器应用系统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1、AD7710 简介 1. 1 AD7710 的主要特点 ●微控制器的双向串行接口; ●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G = 1~128) ; ●具有载止频率可编程的低通滤波器; ●具有低电平差动输入的双通道; ●单电源或双电源任选; ●允许使用者在片内校准寄存器上读和写; ●非线性误差小( ±0. 0015 %) 。

楼主:
请问您用过这个片子吗?
他实际的分辨率能达到21.5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