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改造,给点意见

楼主(2007-05-24):
现有一台额定电压:380V  50Hz △连接的电动机,想改作:460V电压,60Hz △连接的电动机,理论上应该可行。想问下,如何把工频提高到60Hz。

网友A:
变频器啊,但是电压怎么解决呢?

网友B:
电机变吗??用变频器可以做到的··可能频率要高一点才能达到要求的!!!
 台达总代理              周吉余              13914909601           QQ    3834824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