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4):
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A:
一般设置5--8秒

网友B:
看负载的情况,比如在剪板机上,一般调30-50秒

楼主:
单位的马达是30KW的。应该设置多少

网友C:
最好用软启动!!!或用变频器.

网友B:
最好用楼上的产品

楼主:
用时间继电器应调几秒。谢谢了

网友B:
负载不同,功率不同,转速不同,调的时间不同,一般是3---6秒,重载
时间要延长,具体情况要看是什么设备!

网友D:
5----8秒

网友E:
根据负载设5-8秒

网友F:
根据负载轻重,现场调节。10m 左右,可能的话,尽可能短。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时间继电器应调几秒。谢谢了
视情况而定,如果配电屏装了电流表,可以记下从电机启动到电流表指针到下这段时间作为转换时间的参照.